楼主(2017-03-20):
请问:
1、这幢楼总配电箱每户人家都是 1P+N漏保(不能改动)。家里我想装 2P漏保 可以吗?

假设1P+N 火零接反,发生漏电情况,1P+N 跳闸了,2P漏保 没有跳闸。
2、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断开了零线。火线还是通的?
3、这种情况。2P漏保 只是火线通,零线不通(按我理解,相当于没接零线)。如果还有漏电情况,2P漏保 会不会起作用跳闸?

4、入户线是6平方单芯铜线,电器全开13000W。配60A漏保行不行?(这幢楼总配电箱每户人家都是63A漏保)
长时间7000W,别的6000W每天两小时。

5、厨房是2.5平方单芯铜线,能配25A空开吗?
全开5000W。长时间2000W,别的3000W每天两小时。

网友A:
你的分析是对的,1P漏保在零火线接反和零线电压升高时都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B:
火线与零线是不能接反的;
电器全开13000W,配60A漏保小了没有余量很容易跳闸;
厨房是2.5平方单芯铜线也小了,最好用4平方的,配30A空开。

网友C:
外面的主开关配63的里面你配的再大也没作用

网友D:
6平方的线是不是小啊?
不会发热吗??

网友E:
请问:
1、这幢楼总配电箱每户人家都是 1P+N漏保(不能改动)。家里我想装 2P漏保 可以吗?可以

假设1P+N 火零接反,发生漏电情况,1P+N 跳闸了,2P漏保 没有跳闸。
2、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断开了零线。火线还是通的?是的

3、这种情况。2P漏保 只是火线通,零线不通(按我理解,相当于没接零线)。如果还有漏电情况,2P漏保 会不会起作用跳闸?不会动作,因为2P漏保没有工作电源而拒动

4、入户线是6平方单芯铜线,电器全开13000W。配60A漏保行不行?(这幢楼总配电箱每户人家都是63A漏保)
长时间7000W,别的6000W每天两小时。(6平方的线偏小了,最好选10平方的线。配60A漏保可以,但断路器目前没有60A的规格,只有63A的

5、厨房是2.5平方单芯铜线,能配25A空开吗?配25A空开可以,最好还是漏保,电线选择同第4点,2.5平方的线偏小,最好还是4平方,插座的线才可以配2.5平方的线
全开5000W。长时间2000W,别的3000W每天两小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
1、这幢楼总配电箱每户人家都是 1P+N漏保(不能改动)。家里我想装 2P漏保 可以吗?可以

假设1P+N 火零接反,发生漏电情况,1P+N 跳闸了,2P漏保 没有跳闸。
2、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断开了零线。火线还是通的?是的

3、这种情况。2P漏保 只是火线通,零线不通(按我理解,相当于没接零线)。如果还有漏电情况,2P漏保 会不会起作用跳闸?不会动作,因为2P漏保没有工作电源而拒动

4、入户线是6平方单芯铜线,电器全开13000W。配60A漏保行不行?(这幢楼总配电箱每户人家都是63A漏保)
长时间7000W,别的6000W每天两小时。(6平方的线偏小了,最好选10平方的线。配60A漏保可以,但断路器目前没有60A的规格,只有63A的

5、厨房是2.5平方单芯铜线,能配25A空开吗?配25A空开可以,最好还是漏保,电线选择同第4点,2.5平方的线偏小,最好还是4平方,插座的线才可以配2.5平方的线
全开5000W。长时间2000W,别的3000W每天两小时。
是谁告诉你没有60A规格的小断路器呢???C60的断路器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3、这种情况。2P漏保 只是火线通,零线不通(按我理解,相当于没接零线)。如果还有漏电情况,2P漏保 会不会起作用跳闸?
(不会动作,因为2P漏保没有工作电源而拒动)

请问:万一触电,2P漏保也不会跳?

网友E:
引用 楼主:
3、这种情况。2P漏保 只是火线通,零线不通(按我理解,相当于没接零线)。如果还有漏电情况,2P漏保 会不会起作用跳闸?
(不会动作,因为2P漏保没有工作电源而拒动)

请问:万一触电,2P漏保也不会跳?

不要告诉我你连什么叫“拒动”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