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今天在搞ABB510的机子,在限流的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带灯泡,母线电压跌倒400V,由此产生疑问,怎么知道可控硅导通了?难道只能满负载或大负载实验测母线电压吗?

网友A:
很简单,用示波器看母线电压的波形,都被拉低到了400V说明直流母线电容器完蛋了吧?或者测量可控硅的管压降。如果很高,说明没导通,如果很低就是导通了。这个看看可控硅的教科书就知道了。测量高压,要注意安全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掉到400V是因为输入380V串灯泡限流了,如果测可控硅两端的管压降测到的不会是预充电回路的压降吗?

网友B:
是啊,电源供电串灯泡,输出再接灯泡,母线电压当然会降低。可控硅是否通:1、此时可测可控硅两端压降,空、轻载时,应为1V左右;2、直通测G\K电压,或脉冲波形(注意测脉冲电流,直流开通时应为数十毫安;脉冲开通时应有接有十毫安电流)。换句话说,脉冲信号是可以测到的。

网友B:
可控硅开通了没有,也是可以知道的。

网友C:
测量一下门极有没有输入,用万用表就可以吧?哈哈,我没用过,只是知道点皮毛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知道可控硅整流的电路,预充电就是整流电路自身?还是另有一套预充电电路?可控硅元件两端电压和整流电压不一样的。用示波器看波形最好,容易看懂。因为教科书上都有这类的波形图。可以理论和实际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