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请问各位老师:变频器在接了电源没有连接电动机的情况下能启动运行变频器吗?能启动的话显示的频率会从0加到工频吗?

网友A:
你直接试试就知道了,不会坏的,你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变频器在接了电源没有连接电动机的情况下能启动运行变频器吗?能启动的话显示的频率会从0加到工频吗?

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什么型号变频器?施耐德变频器不带电机要改参数才能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楼主:
以试,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D:
放心试,没问题的,带不带电机频率都会跑的,就看你设置到多少而已

网友E:
可以启动的 但是有的变频器需要设置一下参数

因为有的变频器上电会测量电机阻值,如测量不到电阻的话启动后会关闭输出

所以有的变频器需要把这个功能关掉才行

网友F:
一般都可启动

网友G:
测试是可以的,但有些变频器不接电机运行信号给定就报警;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怎么关这个功能

网友I:
部分的型号没有负载不能正常显示运行状况

网友J:
放心试,但是可能也试不了,一般会报警的

网友K:
得看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L:
有些会报警的啊

网友M:
应该可以

网友N:
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不接电机运行的,有些会报警,但不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O:
没问题的。

网友P:
一般4国产的都可以的

网友Q:
山寨的可以,高大尚的另说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用的是ABB的。无电机可以启动,给 定频率后可以显示频率的跑动。

网友R:
大部可以的

网友S:
可以…还能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