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关于热电偶,和热电阻的使用和选型:测量范围在0~150℃,选用热电阻是选Pt100还是Pt50,或是选用热电偶,用哪个型号,测量端接地或不接地,都有什么优越性,或缺点,主要考虑测量的准确和维护方便。
液体的包装称,从表头,电磁阀,到传感器,都选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主要是稳定运行,和维护简单。尽量选用大品牌的,可以多提供几个品牌。
有经验的人士尽管说,求之不得啊!!

网友A:
正温度无所谓的。价格看精度,十几到一百几的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选热电阻和热电偶,从安装,到使用,到维护,都有什么优缺点啊???

楼主:
反正就是测温,如果是你,你选什么?上传DCS控制

网友B:
温度不高用热电阻

网友C:
我们这里低温测量都是热电阻。pt100 的。

网友D:
那是看精度要求的,还有温控器的配置要求。普通用热电阻,便宜

网友E:
我们用K型热电偶 RKC温控表

网友F:
其实热电阻和热电偶都是可的。。就看选那个了。。只是注意用配套的补偿导线就行了。。

网友G:
350度下热电阻和热电偶都没问题

网友H:
0~150℃的测量范围,选择热电阻更合理,一是测量精度比热电偶高,二是无需参比点, 三是铜导线比补偿导线便宜。有钱时首选铂电阻,且一定要三线制的;150℃以下用铜电阻也没有问题。测量端接地或不接地是针对热电偶而言的。对于维护两者基本差不多。
包装称本人没有玩过,提不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