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欧姆龙中i开头的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目测是输入信号,跟三菱的X多少似的,没用过欧姆龙,说错了别怪,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没人能解决一下小弟的问题吗

网友B:
PLC上面的实际输入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扩展的CIO输入点, 区别于本体 输入点

网友D:
输入点,下个手册就全明白了

网友E:
plc程序编程,怎么也得有本系统手册吧,最次也可以帮助吧

网友F:
欧姆的输入点代号

网友G:
无语,这个是输入点,你不看手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点几就扩展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知道是输入点 但是他前面有个I  欧姆龙的输入点直接就是数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手册  找不到解释啊  为什么他前面有个I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怎么区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这么说下面的3.08应该也是实际输入点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说清楚具体plc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用了一个CP1EN40

网友I:
i和q是本体的输入 输出点。  扩展的点就不显示i和q了 就直接是2.00,  108.00这样

网友B:
N40  24入,16点输出
输入I0.00-0.11
I1.00-1.11
输出Q100.00-100.07
   Q101.00-101.07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  能不能告诉小弟在哪能找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