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深井泵控制电路如下,由自动/手动选择电路、一般带自锁启动电路、水位自动控制电路、信号显示电路以及缺相保护电路组成。

楼主:
电路系60年代的

1.  自动/手动选择电路只有一组SA选择开关,不仅仅是为调整时确认转向而设置,当自动失效时可以实施手动启动,这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2.  水位自动控制是由安装在60m水塔上的滑动式水位控制器SQ0、SQ1实现,低水位开泵、高水位停泵。

3.  QF系一只铁壳负荷开关,短路保护用熔断片,所以极易造成电源单相,需要增加一套检测电路,由三只电阻器R、一只中继KA和一台变压器T组成。变压器的数据是50/24V,所以中继的工作电压是AC24V。电阻的数值和功率由现场试验获得。在电机未曾启动的前提下,人工造成缺一相,此时反复调整变阻器的(最好是相等的)阻值,直到变压器获得50V的电压,也就是零点漂移电压,能够使中继可靠吸合为止。为可靠建议三相都分别缺一次进行调试。

4.  当三相电压正常、自动运行和电机没有过载时,绿色正常指示灯燃亮。电路缺L1或L2中的一相,会因KM得不到电压而不能吸合使电机启动;但缺L3一相,当水塔低水位时,KM便会得电,使其辅助常开触点接通,KA得电,通过其触点的转换,中继KA自锁并断开KM的线圈回路,电机不能启动,同时燃亮与KA线圈并联的黄色故障指示灯。

5.  以上是60年代中期,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下,一个内迁西北的机床厂,在建设水源时使用的一组深井泵控制电路原理。

6.  现在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代替上述水位控制器,不必爬上60m水塔上进行维修了。

7.  现在也可以用缺相及相序检测继电器来代替上述缺相检测电路了。不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但价钱可能就大不一样。

网友A:
现在确实最简单的由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了,这样的电路看不到了,尤其是欠压保护那个检测,我头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确实最简单的由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了,这样的电路看不到了,尤其是欠压保护那个检测,我头一次看到!

那个不是欠压保护,是缺相保护,缺相才有零点飘移。

网友B:
电路简单实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样的缺相保护电路,很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这一帖知道,缺相零点飘移是5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这一帖知道,缺相零点飘移是50V.
有什么依据吗?只知道零漂,但对具体机理不是很明白

楼主:
我理解错了,是人为调出来的。从65年开始一直到我86年调离都在用。

网友C:
刚百度到一张图,感觉最大可以达到220V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把变压器当作一个星形接法的三相电机,如果电源完全对称且电机完全对称,这样星点对零线电压是零。零线如果接地良好的话对地电压也是零。

所以消除零漂的办法就是尽量使三相平衡,并做接地。

可以这样理解吗?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对零飘未曾作深入研究,不知道零飘电压最大有多大。三相四线制配电,变压器N点都接地,到用户要求重复接地,所以不存在零飘。以上电路图短路保护是熔断器,是为防止单相运行设置。

网友D:
缺相检测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现在不实用了吧。

网友E:
不是很熟悉这个缺相保护电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只是提到了就讨论一下,我也不清楚,今天百度了一下。看前辈的贴子能学到好多东西,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在论坛还看到过控制电路和主电路合用一个接触器常开的,够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还看到过控制电路和主电路合用一个接触器常开的,够省吧。

这时按钮要跨主触点,电路不是很清晰,且导线也未省。本来接触器就有辅助触点,何必自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相检测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现在不实用了吧。

看完以下两帖以后,你就会觉得本帖的方法既简单又实用,信不?
经验分享/缺相保护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530/10/28730460_563460814.shtml

三相缺相检测电路的原理分析
http://www.doc88.com/p-1893934980169.html

网友F:
缺相电路简单实用

网友G:
很好的一篇文章,不过有一些还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一篇文章,不过有一些还是看不懂!!
最好能具体的说说,看不懂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