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马达的安全距离

楼主(2017-03-20):
大家好:有两颗马达,一台30KW的马达(A)使用的是施耐德变频器。还有一台22KW马达使用的是西门子变频器 。因现场需求需要把变频器与马达之间的距离拉长,A大约需要50M, B大约需要80米。请问直接加粗变频器二次侧电源线可以吗,如果不行的话需要加电抗器吗,还是加别的什么电器元件。需要什么型号的,谢谢!(最好给个技术参数)

网友A:
只要线没问题就行。只要是电流

网友B:
80M的距离最好加装输出电抗器,有了电抗器,输出谐波将得到抑制,电缆截面就不一定要增大了。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有条件加个电抗器好了

网友D:
距离远的话要考虑降压,不过你这也不远啦

网友E:
建议变频器输出侧加输出电抗器再接电机;

网友F:
好像大于35M,就必须要加电抗器了!

网友G:
电抗器的选择参加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面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H:
超过35米加电抗器?超过150米考虑电压降?

网友I:
80米也不算太远,没啥问题

网友J:
80米没有问题啊

网友K:
还没见过距离80米变频器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