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大家好:我前段时间为了方便对某个特定机台的电量进行监控,特地增加了一组三相电能表。其他的都挺正常,只有一个电表后面接有一台35KVA  AC380变AC220的变压器显示非常不准确。有时候不开的情况下还倒转。请问各位在变压器前面如何测量电量。谢谢

网友A:
确定线没有接错,初步怀疑是接线问题,如果是设备不用表在倒转线是接错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表 怎么还会倒转?

网友C:
有些电能表后面接了大的感性负载(变压器,特别是电焊机),是会反转的,这是电流相位移相造成的。

可以调换另外一个电能表到此位置试一下。

网友D:
如果互感器没有接错线那么就是楼上的原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前段时间为了方便对某个特定机台的电量进行监控,特地增加了一组三相电能表。其他的都挺正常,只有一个电表后面接有一台35KVA  AC380变AC220的变压器显示非常不准确。有时候不开的情况下还倒转。请问各位在变压器前面如何测量电量。谢谢
还在使用机械式的三相电能计量电度表?更换成为智能式的电子式电度表,不但能够使用手持式红外线数据读取仪器进行读取电度数,还能通过电力载波数据传输线路进行组网,使用后台计算机监控软件平台实时监控数据。

网友F:
如果查不到原因,或可以试试三相四线表。
补记:不知楼主所说的三相电能表,是三相三线的还是三相四线的。

网友G:
应该不是楼主线接错了,如果要想电表反转,必须改线,就像以前有的人偷电一样,应该像3楼说的那样,变压器影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能表后面接了大的感性负载(变压器,特别是电焊机),是会反转的,这是电流相位移相造成的。

可以调换另外一个电能表到此位置试一下。
以前听说有些人想歪主意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I:
更换电子式的应该没这个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互感器,电能表全部换了也没用。 请问怎么测量这种带变压器的负载电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互感器,电能表全部换了也没用。 请问怎么测量这种带变压器的负载电量

如果你变压器的负载通电工作以后还是这样,那将变压器的两条输入线调换一下位置,仍不行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换好点的电能表。

有时候变压器负载足够大的话,电能表是会顺转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能表后面接了大的感性负载(变压器,特别是电焊机),是会反转的,这是电流相位移相造成的。

可以调换另外一个电能表到此位置试一下。
没遇到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K:
使用单相电子式电度表,就没这个问题了,原因是电子式的靠取样电阻取得用电量信号的,跟相位没关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使用单相电子式电度表,就没这个问题了,原因是电子式的靠取样电阻取得用电量信号的,跟相位没关系
有道理 ,建议换电子式的电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