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比如,我要对一个外部过来的常开信号进行处理,为什么很多人设计的电路,不是直接使用这个开点,而是利用这个常开点驱动继电器之后,利用继电器的开点进行处理。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A:
   一是为了扩展触点;二是为了提高驱动(带负载)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师傅,扩展触点我明白,增强带载怎么理解啊

网友B:
比如你要对一个外部过来的常开信号进行处理,而这个常开信号是由光电传感器内部的晶体三极管提供的,并严格限制流通的电流规格,比如是0.5A的直流电流。你现在的需求就是将这个常开信号去控制是220V交流供电的大功率接触器的线圈。

所以,你只能通过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去控制大功率的交流接触器的220V线圈。

网友C:
起触点放大,隔离作用

网友D:
这是为了安全,必须这样   原因如下
 1 外接机器信号线,不跟本机器共一个电源(直流电源),直接接回烧毁机器或者无效!
 2 外部电源可能电流大,为了安全,必须用继电器转一下,再控制机器
我认为一般是第一种原因比较多!

网友A:
   三楼师傅回答得好。

网友E:
都是为了提高负载能力

网友F:
未留意过;如果能够直接使用,应当也是可以使用的吧。
或许是提高带负载能力,或许是为了保持使用寿命。

网友G:
外接机器信号线,不跟本机器共一个电源(直流电源),直接接回烧毁机器或者无效,所以安全起见

网友H:
1、扩展触点。
2、控制隔离。
3、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I:
我们一般带大负载都是用PLC+继电器+接触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外接机器信号线,不跟本机器共一个电源(直流电源),直接接回烧毁机器或者无效,所以安全起见

怎么会烧呢?没有回路怎么可能烧!如果单独过来的是干接点,屁事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是为了安全,必须这样   原因如下
 1 外接机器信号线,不跟本机器共一个电源(直流电源),直接接回烧毁机器或者无效!
 2 外部电源可能电流大,为了安全,必须用继电器转一下,再控制机器
我认为一般是第一种原因比较多!
第1个理由不成立,外不给过来就是一个接点信号,你不提供本机电源,附加的继电器如何工作?

网友K:
一般这是对外来信号性质不确定采取的一个万能之策
信号是有源的,直接装上对应的继电器,比如DC24V
信号是无源的触点或开路的晶体管,勾对相应的电源,装上合适的继电器
设计者总结出来的经验-----现场尽可能不触动控制柜内部电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外接机器信号线,不跟本机器共一个电源(直流电源),直接接回烧毁机器或者无效,所以安全起见

怎么会烧呢?没有回路怎么可能烧!如果单独过来的是干接点,屁事没有。
他想象中380窜进来了

网友L:
信号转换

网友M:
信号隔离,放大,电压转换……

网友N:
可以扩展触点,主要还是功率得问题

网友O:
如果是接入plc直接用就可以了 没必要用继电器转换

特别是高速信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外接机器信号线,不跟本机器共一个电源(直流电源),直接接回烧毁机器或者无效,所以安全起见

怎么会烧呢?没有回路怎么可能烧!如果单独过来的是干接点,屁事没有。
他想象中380窜进来了
这样的话一切兼有可能,那就一个元件一个电源才可靠

网友P:
PLC不是所有信号都能吃的

网友Q:
没有硬性规定,完全取决于负载适配。不过,处于对PLC输出的接口保护,采用中间继电器与负载做电器隔离,可以理解。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起触点放大,隔离作用
准确说就是这样~~~~~~

网友Q: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对一个外部过来的常开信号进行处理,为什么很多人设计的电路,不是直接使用这个开点,而是利用这个常开点驱动继电器之后,利用继电器的开点进行处理。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问题,说的是接收信号呀,如果是一个干触点的开点,当然可以直接用。无需转换。如果是电平信号,就需要与接口适配。不合适需要做一个转接转换。

网友J(2017-12-25):
看信号的距离,如果线路长加中间继电器可以起到抗干扰的作用,如果线路短直接用,最简化的系统是最可靠的。

网友S:
提高负载能力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