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入户线是4平方单芯铜线(整个小区都一样),小区配电箱每户人家都是配63A漏保。
房子也是装修好了。现在也没办法改室内线路。都是单芯铜线。

请问:
1、请了电工师傅。说室内总漏保装60A。说又不是所有电器长时间使用,4平方带的动?

2、电器总功率9600W,长时间使用电器3900W。
短时间使用电器5700W(每种电器 / 一天用3小时)。电热水器2000W 电吹风800W 油烟机300W 电热水壶1800 电饭煲800W
这样 4平方铜线 有问题吗?

3、洗手间2.5平方。电器总功率5000W。师傅说装个25A没事。一天每样电器用3小时没事?

4、厨房2.5平方。电器总功率4700W。师傅说装个20A(4400W)。说电热水壶1800W 一次烧两壶大概用30分钟。短时间超300W。空开是不会跳闸的?

5、今天师傅装空开,被火线电了下。两个漏保都没跳。晚上我换开关,也被火线电了下,麻麻的。漏保也没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4平方铜线进户没问题,总开32A 厨房,卫生间,住屋插座各用20A漏电开关,照明6A,可放心使用。

网友B:
漏电保护不灵可能用的时间久了,为了安全赶紧换一个好一点的,并有可靠的接地保护。总开不要换32A的,要是功率用大点马上就跳了,家庭空调、热水器、厨房都是用电量大的设备,最好单独装一个漏电开关,32安,照明装个10安的空开就行。尽量所有电器分开时间使用。

网友C:
4平方也没有什么事的,厨房应该单独漏电保护,电器尽量错峰使用,你现在的漏电开关赶紧换掉,安全第一!

网友D:
漏保不行了要换了,实际使用经验线是够用,但没余量

网友E:
漏电开关赶紧换掉.

网友F:
换吧,安全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区配电箱的漏保,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不过看起来还是很新的。

家里漏保是刚买的。按红色测试按钮,也都会跳闸。

不大可能两个漏保测试都好的。使用却坏的。

我是手碰到火线,马上缩回。是不是人没接触墙体,没有形成回路。漏保才不会跳?
或是电流量没达到跳的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区配电箱的漏保,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不过看起来还是很新的。
家里漏保是刚买的。按红色测试按钮,也都会跳闸。
不大可能两个漏保测试都好的。使用却坏的。
我是手碰到火线,马上缩回。是不是人没接触墙体,没有形成回路。漏保才不会跳?
或是电流量没达到跳的值?
看看漏保电流值是几MA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火线,零线接反了,你把进线火零对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这种。
我看网上天猫店都要50来元。我去五金店买的,只要42元。
不会是假的吧,你那边这种多少。2P漏保,正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火零没有反。两个漏保我都测了。都是左火右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火零没有反。两个漏保我都测了。都是左火右零。
1P+N的家用漏电断路器好像是左N(零)右L(相),漏电动作值30ma

网友H:
漏保不好用了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左零右火,我都是怎么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1P+N的。我看上面N是标在右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看图片下。N不是标在右边的。

网友I:
漏保上显示每月测试一次,为什么?检查是否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每月一次检查,是看有没有坏了。

网友J:
我母亲住的房子是86年建的,入户电源线是2.5平方的铝线,现在还在用,不过家里没有超过2KW的电器。一般家庭4平方的就够了,当然6平方是最理想的,短期内是不用考虑换线的问题。

网友K:
进户总开带漏保?
漏保不跳是个要命的大问题,没接错线吧

网友L:
现在还用4平方的线做主线进线?
至少也是6平方吧
你的空调什么的不考虑?

网友M:
4平方的铜芯线明敷最大允许载流量35-40A左右,即7-8KW负荷。很多家庭的家电负荷基本上在7-8KW左右,4平方的铜芯线勉强可以,电线穿管载流量要打8折,夏季高温季节电线可能会发热烧焦。所以平常用电尽量避免全部电器同时开启。4个平方小了,应选6个平方的,建议插座单走一路,空调线需单独放,卫生间浴霸也要单独放,照明单独放。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按试验按钮,如果不跳就要更换新的.....。

网友N:
负载N线不能接到输入N端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负载N线不能接到输入N端
你的接线有错,漏电保护开关输出线应该反线到单极开关上上桩头,上输入、下输出,你的照片接线图画错啦...

网友N:
只是给个画法,负载端进出反一下

网友O:
4平方用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