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摇控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

楼主:
摇控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的特点有:
1. 实际是两地控制方式,设置现场和远程两组启/停按钮,并返回一个电机运行信号给远程,其余设备均安装在现场。
2. 不管是远程或是现场,都只是通过交流接触器KM给设备电路送电,而电机的启-停则需通过控制器K-(PM4H-W-松下模拟多量程循环定时器:)进行控制,启-停时长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 当K指令启动电机时,其触点闭合KT和KM1均得电,开始计时自耦变压器也封星,同时接通KM2给电机送电,电机即在65%的额定电压下启动。如果负载重、电源容量又足够大,可选择80%自耦变压器抽头接线。
4. KT延时到即断开KM1和KM2,电机断电瞬时转入自由停车状态。KT的延时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现场整定。
5. 当KM1的常闭点复位,KM3得电动作实现自锁-互锁。
6. KM1的主触点通给电机送电,电机即在全电压下启动到稳定运行,并给远程送去信号。
7. 当K指令电机停止时,其触点断开KM3失电,电机即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到完全停止。
8. KM1、KM2可以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视电路的重要性而定。还设置有KM1和KM3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
9. KM3系带得电延时头的交流接触器,延时断开KT,保证KM3能充分吸合和切底断开KM1线圈回路,有0..5秒就足够。
10.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 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双定时器的有关资料:

楼主:
自耦变压器的有关资料

三相自耦变压器实物

楼主:
设计资料

浅谈自耦变压器设计。
http://www.doc88.com/p-718752918627.html

同一资料,字体大些。
http://www.docin.com/p-267411470.html

网友A:
自耦变压器真没用过。

网友B:
其实一般用自耦变起动的场合,都可用星三角起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