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如图在威纶触摸屏编辑画面时不希望显示元件的地址,怎么设置(编辑软件用的时EB8000)。就是不想显示图中的红色的元件的地址。
 元件多了有那中元件的地址在上显示的话,看起来不方便。

正在激活的编辑界面才这样的,记的是可以选择显示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
这个很简单  点击 选项  再点击 偏好设置 将ID 不勾选 看下图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  点击 选项  再点击 偏好设置 将ID 不勾选 看下图你就知道了

我也有次疑问,但没深究过,谢谢楼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用谢,上次我也是折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功能,威纶把这个选项设置的太奇怪了, 偏好设置  这个名字太奇怪了

网友C:
有啥不方便的? 不是蛮好的吗。?用了哪些地址无件一目了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问题解决了

网友D:
非常感谢,我一直纠结了好久,今天答案终于揭晓了,感谢万能的工控论坛

网友E:
感觉显示不是挺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