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单位的高频柜坏了?反反复复的修不好了!拿到外面修完也用不了几天就坏了,也行不稳定!返厂修不但贵,也使用不了多长时间。请问我们的高频柜是不是到寿命了?08年的高频柜!

网友A:
每次是否都是同一个位置出现问题,如果是,没找到根本问题。如果这次坏这样,下次坏那样,再下次另外一样,还不如整体更换。

网友B:
你的高频柜是控制哪 方面的?故障情况是什么都没说,没办法帮你啊

网友C:
估计该换新的了。

网友D:
至少你得把大概的来龙去脉说说啊,说的这么简单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E:
按说不应该
10年的柜子还不至于这样
应该是现场有条件变更导致原有的匹配有出入了!

网友F:
高频感应加热?

网友G:
实在不行就更新吧,都是有一定寿命周期的

网友H:
哪种高频柜;见过电子管的,有用了一二十年的(当然中途维修过),但没具体看过。
可以拿到外面修,估计是晶体管的吧。

网友I:
最起码也上个图吧,这样发牢骚不利于问题解决

网友J:
应该是修的质量不好,晶闸管更换要选质量好的,几个晶闸管参数要一样哦...

网友K:
还是没找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高频柜是感应加热设备!功率是30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修的质量不好,晶闸管更换要选质量好的,几个晶闸管参数要一样哦...
每次修完回来基本上都看了,晶闸管没有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晶体管的,不是电子管的,看见过电子管的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淘汰了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坏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是拿出去到外面维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晶体管的,不是电子管的,看见过电子管的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淘汰了的产品!
一句话就可以淘汰吗,是明文规定?

网友L:
现在的高频都用IGBT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单位的高频柜坏了?反反复复的修不好了!拿到外面修完也用不了几天就坏了,也行不稳定!返厂修不但贵,也使用不了多长时间。请问我们的高频柜是不是到寿命了?08年的高频柜!
冤有头债有主,外部送修都修不好,那就是联系外修业务的公司的采购员的责任了。
其实一个控制柜能不能彻底修好,要看外面的修理铺的技术水平,还有试机环境的,再一个还有维修的成本的控制。

网友N:
说的这么简单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O:
什么故障啊?你什么都没说

楼主:
回复 网友O:
高频加热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有时候还没有显示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要买质量好的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