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这个问题困惑了几天,smart脉冲输出和安川的位置指令输入怎么连接?请知情的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24v经过电阻到脉冲端,公用点一般是接0v

楼主:
附上安川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经过电阻到脉冲端,公用点一般是接0v
pLC的Q0过电阻到安川7脚?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求解!求解!

网友B:
估计楼主说明书也看不懂的,应该直接告诉他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说明书也看不懂的,应该直接告诉他怎么接线
是啊,会用了自然不会来问。

网友C:
仔细研究一下安川和200SMART的使用手册 ,会收获很多的。

楼主:
嗯,是我心太急了,谢谢提示

楼主:
5楼的怕是不知道吧,看你的回复好像是外行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问我台达,富士的我知道。安川没有用过,但是你给我手册我就懂!

网友D:
只要掌握一门走伺服驱动器另外一种都可以按部就班的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