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传感器接在热电偶模块上。

楼主(2017-03-21):
最近安装一台美国设备, AB的PLC 1969-L33ER的CPU,配置了两块1969-IT6,6路热电偶输入模块。但是模块上连接的确实FUTEK公司的张力传感器?见图纸。不懂啊,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张力传感器输出mV信号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没用过张力传感器,也不知道输出是毫伏信号。

网友B:
张力传感器能可以转到热电偶模块吗

网友C:
这就是匹配和标定问题,解决了就不是问题

网友D: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如果可以被热电偶模块读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