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小区配电箱装的1P+N漏保(可能有几年了,不过看起来蛮新的)
家里装2P漏保。刚买的。

线路都用电笔测过,都是左火右零。
红色测试按钮,按下都会跳闸。

电工师傅装开关被电了下。没跳。后来我自己装开关也被电了下。也没跳。就是手当时有点麻麻的,没别的感觉。一会就好了。

网友A:
你别指望配电箱装的1P+N漏保能确保人身安全,配电箱的漏保电流至少是100mA的,甚至是300mA的,该漏保是用于导线接地及大电流漏电的,并非用于人生安全。你感到触电时的电流大约只有几十mA,此时配电箱的漏保是不会动作的。

因此家用的漏保电流是30mA,30mA的电流才能确保人身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电装的1P+N  和家里装的2P  上面标的都是0.03A

是不是我这样碰下火线,没达到0.03A?

网友B:
可以通过外接电阻测试一下漏电动作电流试试。

网友A:
是不是我这样碰下火线,没达到0.03A?

有这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你的配电箱的漏保已经失效,或者说配电箱漏保的动作时间大于0.1秒,此时你已经脱离电源,因此漏电开关不会动作。
大于0.1秒的漏电保护是用于干线、支线上保护用,而家用的动作时间小于0.1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区配电箱。和家里的都测过。按测试按钮也是起作用的。

家里的是刚买的2P漏保

网友C:
做电工还是要小心额为好

网友D:
“自己装开关”---是不是装的灯开关
灯线还没见装漏保的

网友E:
什么牌子的漏保,是保护灵敏度不够

网友F:
没有达到漏保的动作值,不是只要触电漏保就会跳

网友G:
你被麻的电流不超过1毫安,当然不跳

网友H:
漏电电流还没到达动作值

网友I:
估计漏电流还不到设定值

网友J:
漏电断路器要达到它的漏电阀值及动作时间才能动作。仅供参考

网友K:
漏保还没反应过来你就把手拿掉了,所以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L:
电流还未达到漏保跳闸值吧

网友M:
根据应用场所的不同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也会有所差异
1.10mA-16mA的漏电开关是应用于医院、手术室、病床的
2.30mA的漏电开关是应用于人身触电防护的,也就是普通民宅的
3.100mA漏电开关是应用于表计或信号基站的
4.300mA-500mA漏电开关是应用于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场所的火灾防护的
所以民用是30MA,动作时间小于0.1秒,动作电流越小越安全,但是容易误动作....

网友N:
手麻估计也就十几毫安把 没到30MA呢 家里用的一般是30MA 的

网友O:
这种情况需要自己穿绝缘靴,佩戴绝缘手套,验电后挂牌一人监护一人操作!

网友P:
有部分厂家的漏保不带负载运行(起码超过0.5A电流)时,漏电电流不超过0.1A以上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Q:
只是轻微麻麻的、又迅速脱离的话,有可能是未达到动作参数值;
而19楼说的情况,有必要留意一下。

网友R:
有几个拿电流去试验漏保,都是去按试验按钮

网友S:
开关长时间没实验,机械死性了吧

网友T:
楼主上开关照片看看参数。

网友U:
电流可能小了点还没到动作的临界点

网友V:
不要太相信漏保

网友P:
引用 网友R:
有几个拿电流去试验漏保,都是去按试验按钮

我通常拿一个220V/5W的白炽灯泡在漏保的进出端子跨接检查是否可靠动作。

部分指针式万用表的交流250V档,可以通过测量相线对地(PE)线或者设备外壳来人为制造漏电电流来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W:
引用 网友F:
没有达到漏保的动作值,不是只要触电漏保就会跳
确实如此。楼主以身试电???

网友X:
触电电流还没到漏保跳闸临界值,所以不会跳。

网友Y:
回复 网友P:
白炽灯怎么接

网友P:
引用 网友Y:
白炽灯怎么接

要想将灯泡代替电阻,你说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Z:
1楼讲的十分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