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歪理

楼主(2017-03-21):
变频有几总方法提升输出转矩,几总方法增加输出电流。。。。买小了

网友A:
跟换大模块,换大电容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没想过

不换硬件增加能力估计有难度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硬件的过流保护你还要改

网友D:
在我看来是没办法了。

网友E:
过载倍数参数放大,放到变频器的极限,就可以提高输出电流和输出转矩了。不过这对变频器很不利,容易过热,就是容易炸。要小心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弱磁,曾大输出转矩,都调过了

网友E:
啥牌子的?问问制造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F:
还是从新买吧,小机子的模块都小。

网友G:
只能换大的罗,

网友H:
多大的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I:
模块电流一般比额定输出大二到三倍,变频器做点改动可以用,前提是你的电机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