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本人是新手,现在要做个流量输出控制的模拟量,求大神讲解一下,怎么用触摸屏的设定数字量来输出控制模拟量!!!!!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是新手,现在要做个流量输出控制的模拟量,求大神讲解一下,怎么用触摸屏的设定数字量来输出控制模拟量!!!!!求大神帮忙

以富士电机触摸屏与欧姆龙CP1H内置模拟量输出XA机型为例:
PLC的模拟量地址已经出厂定义:

将触摸屏上的数字输入控件直接连接PLC的模拟量输出地址:

PLC中不需要书写程序。

楼主:
这个直接使用地址,在触摸屏上直接输入的数字,能让模拟量按比例输出吗

网友B:
比例自己做运算处理

网友C:
按比例输出的话,感觉你需要了解PID控制相关的知识。

楼主:
比例值是固定的

网友D:
欧姆龙模拟量初始化后 直接把你转换计算后的值 mov到模拟量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