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之前也有使用过固态继电器,都是用的24V电压,现在有个设备需要用5V的电压驱动,不知道可行不,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看了下说明书,电压是5-24V,理论上用5V应该没问题的。可是手头没有样品,也没做过实验,心里没底,有用过的前辈们详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刚才试了下,控制电压是DC3-32VDC,用6V的电瓶测试,可以用。5VDC电源没有,没测试

网友B:
可以的
我用过!

网友C:
9V的我试过。

网友D:
范围宽,5V可以用。

网友E: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我这固态继电器控制接口是3--32VDC的,用5VDC没问题的

网友G:
过去测试过5V可以工作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有使用过固态继电器,都是用的24V电压,现在有个设备需要用5V的电压驱动,不知道可行不,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看了下说明书,电压是5-24V,理论上用5V应该没问题的。可是手头没有样品,也没做过实验,心里没底,有用过的前辈们详解一下,谢谢了!

使用5VDC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使用

网友I:
如果标称5-24的话5V肯定可以,我用过标称3-12v的用5v正常使用

网友J:
我用过的,5V可行的

网友K:
选择范围宽5-26V 的很多的,5V可以用。

网友L:
这还算问题?

网友M:
加5V电源,然后串mA表看看触发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N:
性价比何如

网友O:
直接问厂家就是了,欧姆龙的服务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