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两轴同时驱动不同距离的相对位置指令DRVI,用M8029作指令结束置位不同的中继,假设短距离中继为M0长的距离为M1,请问在短的距离完成定位时,也就是M0被置位的时候M1会被同时置位吗?

网友A:
两个轴是同一个标志信号M8029,它不会分哪个轴的指令的,所以只用这一个条件还不行,还要加上其它条件的判断
对应每个轴还有单独的一个忙/空闲的标志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就会同时置位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噢,我懂了,就是加上例如脉冲输出中的常闭或者脉冲输出停止的常开就不会有冲突了是吗?

网友B:
FX3U/FX3G就用M8340和M8350吧,FX1S/1N/2N就用M8147和M8148监控脉冲输出的,试试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我知道

网友C:
那就换一个标志,每个轴都有一个脉冲完成标志 具体是哪一个我忘记了,不一定要用M8029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像FX5以下的没有相应的脉冲完成特殊标志位,只有监控和停止标志位

网友D:
M8029本来就可以多次使用,并在不同的DRVI,DRVA指令下面输出不同的中继即可。例如图片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