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变频器的IGBT耐压过低,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A:
可以就字面意思理解吗?
耐压值不能达到标准?

网友B:
击穿漏电电流超过一定的值时的电压值,达不到标准。

网友C:
是变频器报的故障?

楼主:
不是变频器报故,只单独检测IGBT的,我也是想知怎样测量耐压。

网友B:
有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JL294-3.

网友D:
有种手持式兆欧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输出高达1000V。

网友E:
估计是IGBT 报废了~

网友F:
IGBT不行了,要击穿了

网友G:
IGBT做耐压试验是不是容易击穿IGB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