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包装机拆开

楼主(2017-03-21):
外观很漂亮,打开来大家瞧瞧!现在没有说明书,不明白这台机的控制原理

网友A:
这台机器新的?里面都锈了

网友B:
不是新设备啊

网友C:
上次去买茶叶
包装机器就和这差不多!

网友D:
是不是具有抽真空及加热封口功能。个人猜测

网友E:
袋子放好,盖上盖子,按启动抽真空,达到真空设定值,热封口(同时抽出吸管),动作完成

网友F:
可能是样机吧,主要功能是食品包装的抽真空和封口作用

网友G:
这种机子控制很简单,过去厂里有一台类似的用来包装生产出了的PCB板。

网友H:
看到一台旋片式真空泵。

网友I:
这个机子不复杂的。
面板上三个时间继电器就告诉你动作了。

网友J:
说明这家公司比较注重5S啊,打扫的比较干净

网友K:
这个封口机的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L:
不仔细查查线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M:
电气系统不复杂的情况下,必须首先了解工艺,否则单看电气系统没什么意义。

网友N:
比较简单的设备!操作也应该不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操作是这样的

网友O:
是德国原装真空泵

网友P:
这机器就是放入需要封的产品,封口放在热封带上,关上上盖,启动机器开始抽真空,真空定时到启动热封,热封时间到打开盖子拿出产品。这是单工位的,还有双工位的。

网友Q:
看起来很简单啊 花点时间自己可以把控制图画出来

网友R:
拆过,包装茶叶用的机器,封口的个玩意很有意思,通过向真定中通入空气实现封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