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我是用的是安川伺服电机 电机在转矩环控制模式下伺服on后电机的轴可以很轻易地用手旋转360度 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么 转矩控制模式下伺服on后电机的轴会锁住么?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伺服电机是带制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带制动

网友B:
不会吧?电制动也能把轴锁住的。电机通一个合适的直流电压就能锁住了。也可以先on,当扭矩设定值大于零以后,在接通激励扭矩控制模式,这样,在零速时就可以把轴锁住了。也就是说,控制扭矩模式的状态在on以后再后激励。

网友C:
我用台达伺服 转矩模式下 转矩设定得小可以用手转动

转矩设定大了 就往反方向自己旋转 不过也可以设置成0速度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转矩控制伺服on的条件下 不给控制信号 电机轴会锁住么?

网友D:
伺服电机只要serve ON ,达到设定时间后就会把电机轴锁住,是不是你把转矩设定太小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最直接的,给台达技术热线求助,分分钟搞定。

网友E:
你给的力矩太小了吧

网友F:
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排除的,把伺服恢复到出厂模式。你再把伺服设定到速度模式看看,如果锁轴,那可能是你转矩设定的太小了。     如果不锁轴,可能是你线接错了,SON没有信号,或者是你把线焊成外部给SON信号,导致伺服不锁轴,也有可能是伺服出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是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也不是,我是说,在启动状态,电机州完全可以保持在额定转矩下不动,只是你的问题还需要由产品的技术支持确认,是否操作上有问题。

网友G:
上电就应该锁住啊,松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