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在屏上做这样的显示框,西门子PLC里的数据都变化3秒了,由其是读计时器的时间,最低是5秒的变化。给三菱技术打电话,他说没有办法解决?真是让人郁闷???

网友A:
三菱GS2110配SIEMENS的PLC ?

网友B:
三菱GS2110触摸屏是经济型的,如果你对数据的实时性要求极高,估计还得挑选高性能的工业控制部件,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是啊!配的是S7-200的PLC!

网友C:
采集周期这么长吗?

楼主:
是啊!三菱的都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D:
三菱屏搭配西门家的PLC这样不是常见的做法,坐等高人解决方案

网友E:
本身你的做法就很怪异。
正常没有人这么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本身你的做法就很怪异。
正常没有人这么配。

你的意思是Proface不要过日子了?

三菱配西门子的PLC有何不可?

就算三菱最滥的屏也不至于如此,毕竟当年全盘接收Proface的研发队伍的。

楼主上传你的程序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问三菱不会没有解决方案的,前提是别抱着我以前用什么品牌怎么怎么好这种优越感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本身你的做法就很怪异。
正常没有人这么配。

你的意思是Proface不要过日子了?

三菱配西门子的PLC有何不可?

就算三菱最滥的屏也不至于如此,毕竟当年全盘接收Proface的研发队伍的。

楼主上传你的程序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问三菱不会没有解决方案的,前提是别抱着我以前用什么品牌怎么怎么好这种优越感就可以了。
可以是可以。很少这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麻烦高手给看一下!第一次使用三菱的屏,不怎么会用!

网友G:
是哪种总线/485/以太网/还是一个屏几个PLC;如果不是同时显示几个PLC的数据的话不会有那么长的刷新同期,检查你的组态设置

网友H:
200是485的
三菱触摸屏那边怎么做的?
通过PLC编程电缆连接的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通过屏上232与S7-200通迅,用的是编程线!

网友H:
换好的编程电缆试试

网友I:
不会吧,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数据线坏了?或者插头没插紧

楼主:
设置个60秒,都是5秒的跳,超过600秒有时二三秒才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