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我用台达触摸屏B系列软件,想读写施耐德,德力西变频器的频率。不知道怎么写地址,这地址是怎么来的?看了半天也没看懂?谁帮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吧,应该很容易的!施耐德的可能比德力西的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 停止 可以,就读写不了频率。证明通讯正常,就地址不对

网友B:
应该还要读通道吧!我写过三菱PLC与变频器,可以读出频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 停止 可以,就读写不了频率。证明通讯正常,就地址不对
和施耐德的么?!你把测试工程发出来,我看看!

网友C:
只要支MODbus RTu,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