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想通过欧姆龙编程重量合格与不合格的物品。如何用梯形图实现呢?

网友A:
欧姆龙没有比较指令?如果有用两个比较指令串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直接输进去呀  你要用指令那个框 才能输入 <>,触点那个是不能输入<>的

网友C:
简单写了一个
CP1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