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61故障

楼主(2017-03-21):
现在有两台斯奈德61的一台出现超速故障,另一台出现制动过速,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是新换上去的就建议你检查数据是否设置合理,特别是印刷机生产线

楼主:
检查那一方面的设置

网友B:
多大功率?负载是什么?加减速时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