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西门子MM系列变频器所有维修技术讨论贴  !欢迎大师们进来畅所技术!@一剑西门!  西来大师快到碗里来!

楼主:
昨天遇到一个西门子MM430 变频器7.5kw!报A0503,启动包F0003.按fn键检测电压为0  ,刚开始我以为是小问题,我以为是检测电阻换了!后来打开机器断开电阻测出来为3.3M。为正常,凭经验我立马想到了《786。和程序IC》但是我没有换!因为当时A786J没有了!
然后换了358电压检测运放试机 还是报AO5O3!然后没办法了把板子拆了下来!然后从别的板子上拆的786换上! 裸板测试还是报A0503! 额 !这下刷下程序IC 装上果断又报A0503!郁闷了 想了一下是不是786拆的是个坏的 ,无奈的从一台好的机子上拆了两个,装上面又报F0001复位不了 我看了下检测电压为523v  这下电压有了 又过流 无奈的又换786 故障依旧!最后查驱动发现有一路驱动电压为2.多V!果断 修驱动供电!换好电容装机测试正常!使劲敲打 不在报故障显示A0922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呀,看来没少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高手 不高手  修多自然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你 才是高手

楼主:
今日我一兄弟修西门子MM420问我上电报A0503和F0060! 电压检测为0V是怎么回事 !我就让他换程序芯片 换了之后还是不行!还是报A0503然后我告诉他电压检测在什么地方! 让他修修看还是 不行 !出于没法就让他换驱动板上的大芯片!换上去电压检测为410V!不知为何!希望有大师看到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修了一个M420,上电就报A0503,直流显示410V,查了半天没查出问题,最后换IC就好了,你那410v的,可能也是IC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084?

网友B:
回复 楼主:
H1746

网友C:
求教MM440-75KW里面都有哪些板呀,我现在的变频不定时的报F0001,要等1个多小时才能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备块板以后用,请指点应该备哪块板

网友D(2017-04-28):
回复 楼主:
 驱动板的大芯片是什么  CPU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板   你是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不算是

楼主(2017-06-06):
回复 网友C:
中间 那一块

楼主:
西门子G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