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我的笔记本装的W7系统与plc-300无法建立通讯,怀疑是W7系统问题,系统是在网上下载的旗舰版系统。现在想在重装系统,哪位老师给推荐个能与plc-300通讯的W7版本。多谢,多谢。

网友A:
不一定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B:
我也用WIN7的,可以的。

楼主:
楼上的W7版本是网上下载的吗,还是用的正版W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W7版本是网上下载的吗,还是用的正版W7?
联想的笔记本,自带的。

网友C:
和操作系统也有关也无关
同样的ghost系统,也有好用不好用的。

楼主:
如何才能排除是系统造成的原因呢?

网友D:
如是家庭版的就不行,不过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用什么软件的 我们用博途没问题

网友F:
我们电脑统一装的XP系统,WIN7系统不太好用,好像要多装个什么软件

网友G:
用xp试试看吧

网友H:
用32位的,兼容性要好些,旗舰版的装step7没问题,连接要选正确的连接项,好像与XP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