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电动工具,给他通上DC18V电后就会转,我需要测量他的转速和转向。
图2所示,转盘的中间有一个白色金属的小圆点,用来作为测量转速和转向的测量点
本人电气新手一枚,希望高手指点我一下, 可以在这个帖子留言,我会关注的,谢谢
言归正传
测转速:我现在用的是基恩士的数字光纤放大器FS-N18N和FU-35FA光纤头,连接到转速表中,再用PLC读取转速表的内存地址,从而获得转速。
测转向:我是用2个光纤传感器(同上FS-N18N+FU-35FA),等它转的时候,以小圆点为参照,看2个传感器先后得电顺序来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那么问题来了,经本人试验后,发现,由于电动工具转速相对较快,传感器捕捉不到那个小圆点,所以无法判断他的转向,怎么办?
补充:我用的PLC是欧姆龙的CP1E-N40DR-A

网友A:
高速就要用到高速计数器 一般的是计不到的

网友B:
转向可以目测的,
转速要用高速传感器吧,一般的一秒7.8次我试过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向目测我知道,可客户要求是要显示在触摸屏上面的,所以我就用光纤传感器检测,然后反应到触摸屏上面,问题是,由于转速相对过快,传感器捕捉不到先后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