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1.公司有太PnP输出型的欧姆龙PLC,请教给位大侠 能否用来控制脉冲型的伺服驱动器?
2.如果是NPN的可以不?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看下伺服手册

网友B:
驱动伺服应该没有问题,PNP只不过是输入的信号跟NPN有差别,输出的信号还是没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