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各位大师,小弟现在工厂内有S7 200 CPU几种类型:
1-CPUST60
2-CPU 226CN 216-2BD23-OXB8
3-CPU 224 214-1BD23-OXB0

不知道以上型号下,程序能否通用?是否S7 200的程序都能下载到各类型CPU并执行?有没有版本差异造成程序无法下载或者无法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小弟现在工厂内有S7 200 CPU几种类型:
1-CPUST60
2-CPU 226CN 216-2BD23-OXB8
3-CPU 224 214-1BD23-OXB0

不知道以上型号下,程序能否通用?是否S7 200的程序都能下载到各类型CPU并执行?有没有版本差异造成程序无法下载或者无法执行?

1和2使用的软件都不同,怎么可能通用?

网友B:
smart的 和200的
200的不同年代的存储区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C:
至少你标示的不能一个软件玩!

网友D:
1和23软件不一样,2和3串口数量不一样。

网友E:
单纯是指软件的话,1与23是不可行了

网友F:
不考虑存储空间的话,程序是可以通用的,上面的人说1.2.3的软件不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研究,程序其实是一样的,导出来就可以了,有些地方要小改动一下而已!

网友G:
23的程序可用1的软件打开,可以直接复制过去,然后配置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通用

网友H:
1不太了解,但是2.3的话可以通用的几率大一些,如果不考虑模拟量的话,数字量226可以拿下224,224要想拿下226的话数字量是不能超过224自带的点的。如果涉及到改动的话,这三者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I(2018-07-10):
200 系列各版本程序大体通用, 但是基本都是后面向前兼容,会有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就是用更新的版本编写出来的程序, 放到很旧的版本中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