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

楼主(2017-03-22):
03            06    20 00       00 01         42 28
变频器地址 写入 参数地址  正转运行  CRC校

这是英威腾变频器说明书上RTU通讯的一个例子,但是我用程序模拟的话,算出来的校验码是66-40!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算错了吗,还是那里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            06    20 00       00 01         42 28
变频器地址 写入 参数地址  正转运行  CRC校

这是英威腾变频器说明书上RTU通讯的一个例子,但是我用程序模拟的话,算出来的校验码是66-40!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算错了吗,还是那里有不对的地方

16进制的42 28不正是10进制的66 40么!

网友B:
他还不知道怎么换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            06    20 00       00 01         42 28
变频器地址 写入 参数地址  正转运行  CRC校

这是英威腾变频器说明书上RTU通讯的一个例子,但是我用程序模拟的话,算出来的校验码是66-40!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算错了吗,还是那里有不对的地方

16进制的42 28不正是10进制的66 40么!

HAVE FUN!
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03            06    20 00       00 01         42 28
变频器地址 写入 参数地址  正转运行  CRC校

这是英威腾变频器说明书上RTU通讯的一个例子,但是我用程序模拟的话,算出来的校验码是66-40!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算错了吗,还是那里有不对的地方
说明书的CRC校验没错!

网友D:
16进制42的10进制是66;搞清楚进制

网友E:
楼主的程序怎么写的啊。我最近也弄这个

楼主:
那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我传送进去的都是16进制的,那么我最后通过异或计算出来存放在D110.D111的,都是10进制的?现在上班时间,等晚上把程序发出来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F:
对的 三菱PLC算完都会是10进制的 这个一定得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的 三菱PLC算完都会是10进制的 这个一定得注意

因为软件的默认监视方式为10进制方式,因此造成了你认为算完都会是10进制这个错觉,如果你将监控方式改为16进制的话,下次你会认为算完都是16进制的。

PLC只关心存在数据寄存器中的二进制,并不关心其中的16进制或者10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的 三菱PLC算完都会是10进制的 这个一定得注意

因为软件的默认监视方式为10进制方式,因此造成了你认为算完都会是10进制这个错觉,如果你将监控方式改为16进制的话,下次你会认为算完都是16进制的。

PLC只关心存在数据寄存器中的二进制,并不关心其中的16进制或者10进制。

HAVE FUN!

谢谢,立马就理解了,想了两个晚上都没明白现在一下子就想通了!

网友G:
  CRC校验值 有一个软件算起来很方便  给大家推荐一下  《格西烽火》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很好用

网友H:
手册举例是对的啊!我刚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