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2SA通信问题

楼主(2017-03-22):
台达12SA的三个通信端口不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吗?但是下了个com2的通信程序到台达12SA之后,com1就开始通信不上了,现在想下个程序都下不了。是下载线坏了还是什么问题?如果现在想删除该PLC里的程序该如何删除?

网友A:
圆口的那个RS232不能连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还可以,突然间用着用着通信不了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搜索一下也找不到PLC了?

网友A:
有DVP-PCC01的话用这个试下;

楼主:
高手,请教下,是不是我用的com2端口影响到了编程端口呢?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COM1的通讯格式也写程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请教下,是不是我用的com2端口影响到了编程端口呢?
除非你把编程口通信参数动了!

网友A:
里面程序不要了直接用DVP-PCC01去覆盖下试一下;

网友E:
可能你下载的程序有com1口通讯,口占用了。你可以断掉PLC电源,将stop/run开关拨到stop位,然后再通电试试联机。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通讯线没问题,为什么通讯不上,下载不了程序呢?DVP-PCC01没有。

网友A:
有手编器或DVP-PCC01试一下,如果这些都连不上就麻烦了;

网友F(2017-06-07):
你可以用COM3下载程序试试,COM3和另外两个口是相对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