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我厂有三台 75 KW 螺杆式空压机,其有储气筒 和 在其后安装有一台储气罐,属于压力容器,装有安全阀,使用压力8.5kg,针对这台设备,需要有压力容器操作证么?

  还是还需要别的操作证? 还有车间内允许再放一个 1 立方的依据罐吗?

网友A:
需要两个证:压力容器管理证和压力容器操作证,而且不能是同一个人持有。

网友B:
是否属于压力容器,请对照以下条件(国家标准: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2009)

本规程适用于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压力容器:
(1)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注1-2)
(2)工作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2.5MPa·L;(注1-3)
(3)盛装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以及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其标准沸点的液体。
(注1-4)
其中 超高压容器应当符合《超高压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非金属压力容
器应当符合《非金属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简单压力容器应当符合《简单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
注1-2: 工作压力,是指压力容器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其顶部可能达到的最高压力
(表压力)。
注1-3:容积,是指压力容器的几何容积,即由设计图样标注的尺寸计算(不考虑制
造公差)并且圆整。一般应当扣除永久连接在压力容器内部的内件的体积。
注1-4:容器内介质为最高工作温度低于其标准沸点的液体时,如果气相空间的容积
与工作压力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2.5MPa·L 时,也属于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网友B:
估计你的空压机内部的气瓶有可能不属于压力容器,有可能他的容积达不到标准规定数值,但设备以外的一台储气罐应该是。

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所有出厂资料上报特检局,是否压力容器,由他们说了算。

网友C:
现在单位上的各种证多得很。

网友D:
这个专业机构会告诉你需要哪些证 而且有些压力容器不允许摆放在车间的

网友E:
这个需要出具压力容器的相关检验证书,才能办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需要两个证:压力容器管理证和压力容器操作证,而且不能是同一个人持有。
不至这样还要办理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

网友G:
有压力容器就必须要有对应压力容器类型的操作证(你这种应该需要固定式压力容器操作证)至少1个
还得有一个压力容器管理员证

 还有车间内允许再放一个 1 立方的依据罐吗?---这个不明白

网友H:
简单压力容器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几天都在查这样事件,新搬的工厂,想在车间内放 二个 1 立方的储气罐 和 2 个 0.6 立方的罐,不知道可不可以放?

  还有压力容器管理员证是什么证呀 ?

网友I:
二楼已经回答得很好了、

网友B:
根据《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GB50029-2003》

4.0.4 压缩空气储气罐应布置在室外,并宜位于机器间的北面。立式储气罐与机器间外墙的净距不应小于1m,并不宜影响采光和通风。对压缩空气中含油量不大于1mg/m3 的储气罐,在室外布置有困难时,可布置在室内。

以下是《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29━2003 条文说明》

4.0.4 本条是原规范第4.0.3条的修订条文。
储气罐具有燃爆可能性,不少厂、矿都曾发生过爆炸事故。储气罐布置在室外,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其次也可减少站内的散热量并节约站房的建筑面积,储气罐若能布置在北面,可减少日晒,也可减少其爆炸的外因。
储存含油量不大于1mg/m3 的压缩空气的储气罐,虽不易产生积炭,燃爆可能性小,但仍有超压爆炸的可能,所以,正常情况下,仍应装在室外,布置有困难时才允许布置在室内。含油量不大于1mg/m3的标准,是根据国内除油装置性能及实际调查后确定的。
储气罐与墙之间净距的确定原则是不影响通风和采光,其下限净距1.0m 是基于储气罐与墙基础不应相互干扰且按安装、检修需要最小距离而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