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小弟对三菱触摸屏不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给界面中一个重要参数设置密码,防止无关人更改数值。做法:我先在系统的安全设置那里设置一个“1”的等级认证,然后又在重要参数的“拓展功能”界面设定了相对应的安全等级(如图)。结果:触摸屏开机后点击这个重要参数,完全没反应,它不会弹出密码输入窗口提示你输入密码。我也上网搜了一下相关问题,好像是可以自动弹出密码输入提示的,一时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求大师指点,感谢!(触摸屏型号GS2107-WTBD,PLC为FX3U)

楼主:
GT Designer3触摸屏编辑软件 有没有哪个大哥阀发个案例给我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是1000的还是2000的屏?

网友B:
按照你上面描述的方法设置后,还需要到编程软件“对象”下面选择“开关”然后再选择“扩展功能开关”,然后在这个扩展功能开关中选择“密码安全等级认证”
放置这个开关后,要先通过这个开关点击输入密码后,再去操作你其它已设置安全等级的元件。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功能,学习学习。

网友D:
只见过别人设置,没想到还需要这么一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