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重复调用goto,位置使用正负值改变方向,使用相对位置,但是只走一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程序和接线图发上来,这里会高手告诉你怎么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和接线图发上来,这里会高手告诉你怎么搞定
问题在西门客服那里解决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了,后来经高人指点,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了,后来经高人指点,茅塞顿开
知道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回答,虽然很简单,如果不是客服告诉我,还不知要困惑多久。这里西门坛没有三菱坛人气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