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维修

楼主(2017-03-22):
最近有点忙,很多都没有上传和大家分享,这是一个J2S-100A的驱动器,上电无反应,5v电源短路,cpu发热,直接更换,这个要写数据,编程器有点小贵,咬咬牙就买了,换了后正常。

网友A:
请问CPU那么多针脚你是怎么取下来和焊上去的?是不是要用专用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CPU那么多针脚你是怎么取下来和焊上去的?是不是要用专用工具?
我见过修彩电的师父用刀嘴形电烙铁刮几下,然后在一个海绵上擦几下又刮下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么厉害啊,话说他这样取下来,到时候这么焊上去啊,锡全部沾到一起去了。感觉我焊接水平好菜的,换一个多个脚的IC,我都换的够呛的!真不知道他们水平为什么这么牛!

网友C:
刀头加松香,拖。。。。

楼主:
用的多 焊的多就会了 你们可以多试试

网友D:
芯片级还要写数据,这活。楼主厉害啊。

网友E:
从哪里弄的数据?

网友F:
又来了,少见多怪,那个芯片是新换的…?

网友G:
风枪换的吧,楼主高手

网友H:
一般是用热风枪搞

网友I:
编程器多少钱啊,怎么搞到的勒,像你这样程序都能刷了,还有什么不能修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啊,话说他这样取下来,到时候这么焊上去啊,锡全部沾到一起去了。感觉我焊接水平好菜的,换一个多个脚的IC,我都换的够呛的!真不知道他们水平为什么这么牛!
焊上去,各脚用烙铁头粘上松香涂刮上,对准电路板放好IC,用电烙铁吃点锡刮画几下就焊住了

网友J:
程序还可以考出来吗

网友K:
楼主是高手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L:
程序怎么搞到的,这真是不服不行

网友M:
这个短路的问题比较麻烦,可能用不了多久又会坏,

楼主:
编程器用希尔特6100N  这个换了后  肯定要检查更换其它电路部分的才行,这是维修方法

网友N:
分享一下全程操作方法。

网友O:
数据哪来的,可以共享吗?

网友P(2017-06-02):
CPU DSP基本加密的一般的考不出来吧  2002前的CPU 程序外挂的的多 只是参数的话那个应该行,现在的基本没戏

网友Q:
有机会真得跟楼主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