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交流接触器在主回路中串联起来有什么用

楼主(2017-03-22):
在棒子国设备的控制柜中经常看到大型的交流接触器这样用,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用意,是分压吗?

网友A:
应该是安全因素,只有两个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全得电,该电路才会工作。

网友B:
减小电弧对设备的危害,延长接触器的寿命,保证设备的可靠运行

网友C:
如果有电路图,可以先看看图,再推断其作用。

网友D:
好奇怪啊!都是下进线吗?
这个真是看不懂啊?中间是铜排直连,上口的接线真是费解啊?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出于安全考虑的话,可以使用双按钮启动-2个启动按钮串联起来就行了,还节省成本

网友F:
应该主要是防止触点粘连吧

网友G:
没见到过

网友H:
希望看到正确的解答。

网友I:
棒子国的设备看过好多台都是用接触器远程控制总电的

网友J:
下进线对接触器开关允许。原因很简单,接触器上下触头都是静触点!

两个接触器串联,原因不唯一,以电路为准去判断。无外乎安全性或大电流灭弧。

网友K:
这就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网友L:
估计是灭弧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应该主要是防止触点粘连吧
如果触点容易粘连,那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在棒子国设备的控制柜中经常看到大型的交流接触器这样用,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用意,是分压吗?
接触器横装还是开关横装?

网友N:
额,接触器居然还能这样玩?为什么不用一个呢。

网友O:
这个成本多了吧。

网友P:
见过这样的配置,总断路器--接触器-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
第一个接触器由急停控制,第二个接触器由电机温度来控制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见过这样的配置,总断路器--接触器-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
第一个接触器由急停控制,第二个接触器由电机温度来控制
这样有限浪费啊

网友R:
没见过这么用。
怕不能停机吗。

网友S:
串联起来会不会引起压降?

网友T:
可能是大功率的电感性的三相回路,防触头熔接。

网友U:
应该不是为灭弧,两个接触器要绝对同步才会增加灭弧能力,可能是为保证紧急情况下可靠停机

网友V:
出于安全考虑吧,带的是什么负载啊?

网友W:
为了安全,送电用两个接触器送电应该不是设计意图,办法很多没必要这么搞,应该在断电时考虑,当一台接触器触头粘连时仍有一路可以可靠断开,接触器触头粘连的概率很低,但还是这么设计,那就是该系统对断电可靠性要求极高。

网友X:
安全,灭弧,分压
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要看实际设计思路

网友Y:
引用 网友W:
为了安全,送电用两个接触器送电应该不是设计意图,办法很多没必要这么搞,应该在断电时考虑,当一台接触器触头粘连时仍有一路可以可靠断开,接触器触头粘连的概率很低,但还是这么设计,那就是该系统对断电可靠性要求极高。
说的有理!
安全是这样做的最重要原因,两个接触器主电路串联,线圈是并联的,同时上电同时断电,一旦接触器触点粘连无法断电另一个接触器会把主电路断开。后级所带负载安全性要求很高,必须保证可靠断电。比喻,火法冶金行业行吊抱闸接触器就有采用这种两接触器串联的方式。

网友Z:
目的就是增加故障点。

网友AA:
估计跟控制要求有关。比如达到一定条件第一个接触吸合。达到第2个条件2个都吸和

网友AB:
安全继电器的典型用法

网友AC:
看类型及进出线,应该是过大电流,应该是防触点粘粘。

网友AD:
静等正确答案,lz可以咨询下设备生产商

楼主:
SRU01-->SR01/SR02-->MC02/MC03   照得不是太好,手抖得利害!希继续交流!

楼主:
SRU01-->SR01/SR02-->MC02/MC03   照得不是太好,手抖得利害!希继续交流!不管那个厂家,他们都喜欢这么用,这是一个标准吗!? (上传半天也不成功)

网友J:
如果继续交流,希望楼主详细的介绍该设备及结构。否则没有谜底了。或者由楼主公布谜底。因为围观者不知道这个控制柜是做什么的,有什么要求等等。

这样的设计结构,大家说了几种可能,但具体是什么目的,一定与现场的需求有关。不知道需求,如何深入的学习、讨论、交流呢?

网友AE:
楼主,看下控制线路,两个线圈的,是怎么接的

网友AF:
安全考虑,防止接触器粘连

网友AG:
这样做的成本 肯定是提高了,还没看到过这样的设计 呢 ,到底是灭弧还是别的安全性考虑,还是不得而知。

网友AH:
没图纸也不好分析啊

网友AI(2021-01-12):
回复 楼主:
看图片上已经标了“safety relay”,也就是安全继电器,图纸上也是安全继电器(SRU01)的画法,说明这个回路的安全要求很高,甚至对回路的安全完整性级别(SIL)已经定了级,比如SIL1或SIL2。另外,还需关注下串联的两个接触器,我猜这可能是两个安全接触器(safety contactor),两个接触器主触点串联的确如上面朋友所说,增加分断的可靠性。

这是机械安全相关了,涉及标准ISO13849或IEC62061所规定的设计原则,具体就不展开了。

网友AJ(2021-06-14):
这是机械安全

网友AK:
安全作用。一个线圈受安全点控制,另外一个普通点启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