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现在要用一个气缸去压实两个部件,有的部件不合格,比如说一大一小,气缸用同样的压力去压,有的不合格的也没有检测出来。求大神告知,如何检测出这样的不合格品。

网友A:
气缸不适用于做压力检测,主要是因为气压是波动的,二个缸同步检测,就算是油压来做,都有点麻烦。

网友B:
可不可以考虑检测压力数据来进行是否合格的判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气缸不适用于做压力检测,主要是因为气压是波动的,二个缸同步检测,就算是油压来做,都有点麻烦。
我觉得也是这样,气缸不适合做压力检测

网友D:
可以换个方法去实现的,就是你要增加一个过渡的气囊,气囊装一个气压开关,气缸压气囊后压力开关接通就判断合格

网友E:
压实和没压实厚度应该不一样吧,你是怎么样的产品,发给图片看看,以前在机械厂呆过,经常设计检具

网友F:
用压力去检测产品的大小和形状?呵呵,有点轻重不分的感觉呀。
检测产品的大小和形状,有很多检测方案,压力检测的路径可能将是事倍功半呀。

网友G:
讲的不清楚

网友H:
伺服加称重(测力)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