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机器人控制系统怎么组成的?

网友A:
运动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的组成零部件之一。
工业机器人的电气控制系统组成,由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工业计算机主机+运动控制程序+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的组成零部件之一。
工业机器人的电气控制系统组成,由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工业计算机主机+运动控制程序+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组成。
不用伺服控制器吗?

楼主:
我厂里的六轴机器人就是一个叫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像伺服控制器的东西,外加六个驱动,还有个操作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的组成零部件之一。
工业机器人的电气控制系统组成,由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工业计算机主机+运动控制程序+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组成。
不用伺服控制器吗?
不但需要高精度的伺服驱动器+高精度的伺服马达,还需要高精度的减速器驱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的组成零部件之一。
工业机器人的电气控制系统组成,由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工业计算机主机+运动控制程序+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组成。
不用伺服控制器吗?
不但需要高精度的伺服驱动器+高精度的伺服马达,还需要高精度的减速器驱动机构。
这个当然知道,你说的工业计算机能代替运动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的组成零部件之一。
工业机器人的电气控制系统组成,由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工业计算机主机+运动控制程序+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组成。
不用伺服控制器吗?
不但需要高精度的伺服驱动器+高精度的伺服马达,还需要高精度的减速器驱动机构。
我向控制器不是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的组成零部件之一。
工业机器人的电气控制系统组成,由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工业计算机主机+运动控制程序+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组成。
不用伺服控制器吗?
不但需要高精度的伺服驱动器+高精度的伺服马达,还需要高精度的减速器驱动机构。
这个当然知道,你说的工业计算机能代替运动控制器吗?
工业计算机可以代替运动控制器,工业计算机可以安装运动控制的板卡,可以在操作系统上安装运动控制软件。但是运动控制器的成本,应该比工业计算机的造价更加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器是工业机器人的组成零部件之一。
工业机器人的电气控制系统组成,由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工业计算机主机+运动控制程序+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组成。
不用伺服控制器吗?
不但需要高精度的伺服驱动器+高精度的伺服马达,还需要高精度的减速器驱动机构。
这个当然知道,你说的工业计算机能代替运动控制器吗?
工业计算机可以代替运动控制器,工业计算机可以安装运动控制的板卡,可以在操作系统上安装运动控制软件。但是运动控制器的成本,应该比工业计算机的造价更加低廉。
用了工业计算机,是不是不用示教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工业计算机,就是一个小机箱,放置在控制柜里面,仍然需要外接能够触摸控制的示教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计算机,就是一个小机箱,放置在控制柜里面,仍然需要外接能够触摸控制的示教编程器。
那种直接通过CAD绘图来控制机器的是不是工业计算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计算机,就是一个小机箱,放置在控制柜里面,仍然需要外接能够触摸控制的示教编程器。
那种直接通过CAD绘图来控制机器的是不是工业计算机?
需要根据具体的工业机器人的品牌和型号来进行分析。

网友B:
有些用PLC专用控制器控制

网友C(2017-06-08):
回复 楼主:
采用微型的高精度编码器做全闭环控制,可以不用RV、谐波这么贵的减速器,就用一般的齿轮减速器就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D(2018-11-09):
回复 楼主:
工控没有伺服加速度快啊,而且位置编码,刹车系统无法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