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各位大神,看我这个PLC与扩展组合是不是有点奇葩啊!  这次的选型我感觉很失败,E30T 与E16X 的输入点全部用来测试机的检测信号,E16X输入点只用了一半,IN8全部是感应器开关量,第2个IN8只用了3个点。
 这次选型的时候最开始我选了 FP-X C40T+FP-X E30T+E16X+E16X ,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后来机器要做了,就把选型配置给了老板,因为最后一个扩展只用了一半,老板觉得浪费,就说要用IN8,又说E16X不能连续扩展。当天不知道怎么了,加IN8虽然可以省两百多块,但是知道IN8反应速度慢一点点,觉得应该也没多大关系 (后来发帖咨询论坛里的大神,关于E16X与IN8的反应速度,才知道E16X反应速度0.6ms.IN8反应速度1ms) 当时没有细想以为这样组合也是不行,就是感觉怪怪的,不知道开始为什么这样选型,所以就这样选型。后来一直感觉怪怪的。
这几天编程的时候,看了看IO表,突然一下子就想起来了,知道最开始为什么这样选了,FP-X C40T+E30T+E16X+E16X ,这样选型是可以的,只要把扩展位置调换一下就好了,FP-X C40T+E16X+FP-X E30T+E16X.这样组合就没有问题了。顿时感觉自己好傻又好气,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现在线已经接好了,扩展已经装上去了,想再换扩展已经不可能了,只能这样了,下一台机再改过了,到时再修改一下程序,只是感觉很郁闷
 不知道论坛大神们对现有组合是什么想看法呢?

网友A:
选型不合理,正确的选型结果就是多一个点不多,少一个点不少,刚刚好,因为点数=金钱的缘故,你懂的。
不懂你的系统点数总数是多少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刚刚好是不行的 ,留几个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非标设备的,点数只能多,不敢少

网友C:
告诉你是因为E16X没有电源不能两个连在一起。

网友D:
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关键是做的程序能不能完全达到效果。?

网友E:
做设备的PLC点位都应该要做预留
不然后面改造就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选的时候就吧E16X中间放一个,后来时间长了,被老板一说就懵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可以的,但是这样觉得不是很合理!

网友F:
一台这么大的设备,不差300 200的了。

网友G:
一开始规划好,没有人有多余的意见还好,一旦稍微了解点的的人都来提意见就会这样 的、我最近也弄得和楼主差不多的尴尬项目了。不过好歹项目结束了。

网友H:
主机应当用FPX-C60T;

网友I:
曾经有一个客户点数预留多达20%,所以非标设备还是需要预留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做非标设备的,点数只能多,不敢少
来这里的大都是非标。

网友K:
回复 网友A:
看你就不是搞设备的,搞过设备的话都会知道客户一般都会要求留下若干点位待以后机台改善或升级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感觉非标设备很不好做,有时候感觉好累,现在公司人少,什么都要做!

网友L:
哪有刚刚好的,都会预留几个点,除非批量设备

网友M:
反正每次现场都有要求加东西,所以我点数都有剩,不然到现场客户要加东西的话没点那就难受了

网友N:
选型我们老板从来不管 只要你说能甩开竞争对手 用多贵都行

网友O:
有余量没所谓,关键稳定运行,后期免维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