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现有一应用需求,输入380V  200Hz,输出50Hz,容量15KVA,不知道有哪家的变频可以用?2象限输入二极管整流应该可以输入200Hz,但是检测回路有问题,可以调整软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的多吗?我们可以帮你生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多,目前是试验性质,所以想请教普通的可以用不,估计输入检测要报错。

网友B:
这个项目可以这么做:

用开关管整流,然后直流母线并联变频器。直流母线可能需要加电容器。也就是说,变频器当逆变器使用。

其实此问题关键是整流器的开关速度问题只要能满足400Hz频率响应就ok了。普通变频器用逆变器接法即可。输入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电话沟通下?帮我出点主意?

网友B:
我是说,用一个开关整流器,把你的输入电源整成直流,就可以接入普通变频器控制电机了。你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在此交流。

网友B:
唉,刚才为你查了一下,就是买六只大功率的快速恢复二极管,自己搭一个三相整流桥,输入接你的高频电源,输出与普通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端子并联,普通变频器输出接电机。OK了。

要注意的问题:对直流母线预充电电路必须要起作用。

网友C:
感觉应该可以直接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再了解下,感谢!

网友D:
哪里的 输入380V  200Hz电源?

网友E:
普通变频器似乎就可以的

网友F:
还有200赫兹的电源。

网友G:
搞飞机吗  飞机电源貌似是200hz

网友H:
呵呵,请介绍清楚你的电源的特性,是正弦波还是方波,元件特性不同

网友I:
可以订做
做过220v  400hz输入的变频器。

网友J:
这个与普通变频器的差别应该是整流部分要求用到快恢整流,其它没有差别,按照版主的方法应该行。

网友B:
我又注意了一下,目前的变频器,输入参数一般是40Hz到60Hz范围,并么有严格规定最高电源频率的上线,完全是按照我国电网制式适应的指标。

而快速恢复二极管,是专门给变频器的逆变器,高频电源等设备做整流用的的元件。所以应对400Hz的输入电源频率,就没有问题了。从可靠性来说,自己搭电路很方便,也很成熟的技术。没什么风险和难度。我觉得对高频电源输入的预充电问题,要解决好,就行了。

网友K:
200Hz对现在的整流模块来说不是太高,不妨直接输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