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这个厂2000年开始就有合作过,不过当时他们设备上自动化设备很少,但离的很近;合作过好多年,后来我们搬了,他们厂也搬了,相距有8~90KM,偶尔还有合作,这次是一台老的富士触摸屏坏了,其实他们带来维修更方便,但设备生产任务重,全出口的,定单怕不能按时交,非要上门给他们搞;

这套是十几年前,用的FUJI的屏,配OMRON的一套中型PLC;就是把铝化成水铸造成半成品,现在工艺先进了,压力铸造,出来光洁度就很高了;

到现场时铝化好的水还没用光,只能等这一炉铸完了才能停机再维修;

这是原材料--------铝锭;

各种半成品,出来就这样了,像打磨过一样;这是铸造的车间,还有用不锈钢锻压的另一车间,产品基本上都出口;

边角料,还有铸造最后铝水不够缺损的半成品,下次会放炉内重新熔化,刚拿出来的时间还有3、400度;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这是什么牌子的压力锅,好想看看生产线

网友B:
苏泊尔吗?

网友C:
设备挺高的啊

网友D:
怎么看都像炒菜的平底锅呀。
苏泊尔的电压力锅,我家也有一个,但是不是铝的呀。哦,如果是老式的火烧式加热的压力锅,也有几个,难道图片里面的都是半成品的锅盖吗?

楼主:
这边铸造的都是不粘锅,还没有进行涂层处理,这些都是出口的;
压力锅是另一车间里生产的,锻压出来的;

网友E:
麻烦版主介绍一下故障现象及维修过程。

网友F:
楼主爆一下机器故障,再说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G:
版主大人,你这是让大家,参观厂子,还是学习经验的。关键事没说啊

楼主:
故障很明显,触摸屏坏了,刚好我们有一模一样的,如果他厂里拿来也是一下就可以搞好的,程序搞出再输入到这台就行了;
 但他们出口的定单交货时间可能快来不及了,所以设备停机几个小时也不行,那就只能到现场去更换了;

网友H:
这问题对于版主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嘛!

网友I:
富士的变频就从G7开始用,但是屏还真没用过

网友J:
这种压铸机的有几百吨到上千吨吧

网友D:
单程接近100KM,来回就是约200KM,如果是县道或者省道,以家庭乘用车的大概的油耗8L/100KM算,那么油费至少需要100块钱左右。

上门的路费肯定要单独加进去对吧。

网友K:
电视上见到的锅盆的都是板材碾压成型,没想到还是浇铸成型,两者有什么特点?

楼主:
以前铸造是翻砂的,现在工艺不一样了,高压铸造,就像注塑机打塑料件一样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工作区域估计“暖和”的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工作区域估计“暖和”的很
冶炼厂的溶解炉附近确实暖和,但是粉尘巨大,危害性严重。以前我们的铜合金冶炼厂,回到家把工衣泡到纯净的自来水里面,都能泡出一桶酱油颜色的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工作区域估计“暖和”的很

呵呵;那是以前的,现在他们车间都是正常的温度,也没什么灰尘;
熔炉是用电的,除了每次铸造的边角料倒出来温度很高外,其它都是常温,就是噪声比较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富士的变频就从G7开始用,但是屏还真没用过
也是 ,他们的变频器总在用,触摸屏却一直还没用过。 也应相当不错吧。

网友N:
感觉还是挺光洁的,工艺还是进步了。

楼主:
家里这个SUPOR的不粘锅用了6年了,底部的涂层磨掉了,仔细一看也是铝的,以前一直以为是钢;

网友O:
不是说铝材的锅炒菜不好吗,怎么都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不是说铝材的锅炒菜不好吗,怎么都在用。
平底锅分为铸铁锅和铝质锅,铝锅一般都是用作煎锅,就是煎炸之类的,而炒锅一般都是铸铁锅。

楼主:
苏泊尔这个厂也有生产不锈钢材料的锅;
我家用了好多年的那个炒锅就是铝的,就是外面有涂层;

网友P:
倒蛮想知道他们的铸件如何倒铝液的,如何从压机取件之类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倒蛮想知道他们的铸件如何倒铝液的,如何从压机取件之类的。
压力铸造不是用压机吧,真空、离心、压力都是为了更好地是金属溶液流动,提高铸造质量,铸造模具有一次性的,比如石膏制的,也有金属制的,

楼主:
大批量生产,当然不可能用一次性的模具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Q:
少打了一个字,压机指的是压铸机。

铸造有重力、低压、压差、高压、离心等方式。像苏泊尔这样的生产线,因为产品也比较简单,所以估计用低压或是高压的方式来生产。

不知道他们用的压铸机是哪个品牌的,力劲还是布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