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请大师给我写段程序看看,输出4-20mA

网友A:
你这问题说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B:
RS485的通讯数据,是和什么设备通讯获得的呢?为什么要将通讯数据转换成为模拟量呢?设备的具体动作工艺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C:
什么plc呀

网友D:
加输出4-20ma的DA模块,将数字量按换算公式转换成模拟量,即所输出的电流信号!

网友E:
西门家的模拟量比较简单,适合初学的

网友F:
究竟是什么牌子啊,,,得看看什么牌子才知道怎样写

网友G:
DA=(测量数据-测量数据最小值)*16/(测量数据最大值-测量数据最小值)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