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各位老师好;我这有一台加湿器因生产需要加装变频器和压力变送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   变频器是伟创AC705.5KW的。压力变送器型号;DG1300-BZ-A-2-15/GK/FE/CD2/GZ  摸拟量输入端子GND和VS2.  压力传感器四根线不知怎么连接  请各位老师给于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PID控制,手册上有案例

网友B:
两根电源,两根输出,变频器上有24V,输出接电压输入端子,参数上设一速频率的给定方式为0-10V

网友C:
参考恒压供水的用法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我试试看

网友D:
首先你要搞清楚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然后如同楼上说的用PID控制

网友E:
这类的例子太多了。不同牌子的变频器,结构,端子都不一样。还是按照具体变频器考虑这种应用。

网友E:
哦,对了,压力传感器四线,应该是两颗接电源,两颗接信号。而信号种类很多,你要确认是那种类型才行。比如,压力传感器输出,有mV型的,有mA型的,还有V型的。等等。具体是那种呢?要确认。

楼主:
我和压力变送器联系了  这个传感器是电流型  两线制   接线方法红线接24v正  黑线接AS  COM端子和GND连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