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电子厂有个贴片机好像也用到了视觉,那设备故障人家看都不让我看的,怕我修坏了。

配车钥匙居然也看到了这个东西, 把原来的钥匙放在下面拍个照,再把钥匙坯放在下面铣槽

视觉配合机械手钱途无量啊,拿东西放东西,它有眼睛看得见多好,焊接东西,它能找到该焊的地方,应用前景更广阔。

楼主:
摄像头和普通摄像头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数码成像吗? 我觉得关键的地方还是软件吧,我想搞个软件加一个普通摄像头,能不能玩?

网友A:
视觉其实就是拍照和设置好的照片做对比,软件应该是关键,我司欧姆龙经常用,欧姆龙用的是相机和控制器配套的,也有智能相机,用普通电脑安装软件就好,不过视觉这块费用都蛮大的

网友A:
上次有用过意大利的一个牌子,软件随便安装,不过要配合相机,也买个厦门一家公司开发的视觉,只是有加密狗,软件无法别的电脑上安装

网友B:
用家用电脑聊天级别的摄像头玩?像素不够,稳定性巨差劲,而且你肯定需要完全了解摄像头的数据传输端口和数据传输格式,才能针对性的研发上位机图像软件处理系统。

网友C:
现在视觉方面确实火爆,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做了一台USB端子检测机,用了2个相机检测,买软件花了5K,只是简单的外观检查,应该属于入门的那种吧!

网友D:
视觉系统的重点在软件。

网友E:
我这里玩的电子设备基本都带CCD视觉系统,现在流行3D视觉了。

网友E:
对不许你碰贴片机的那人表示鄙视,有什么高端的?玩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你比他牛叉多了。我这里的资料都是挂到机器上的,一般维护都是让操作员自己搞定。

网友F:
楼主现在去哪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不许你碰贴片机的那人表示鄙视,有什么高端的?玩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你比他牛叉多了。我这里的资料都是挂到机器上的,一般维护都是让操作员自己搞定。

私人小厂,我是临时帮他们修炉子的, 没有机会让我多玩, 只是他们的人说那个东西故障从厂家请人维修很贵的,要是我能修就好了,我也实话说没搞过,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现在去哪工作了?
在家自学中

网友G:
配个车钥匙多少钱,这套设备又要多少钱

网友H:
视觉应该是数据对比吧。我们的要先送入样品,然后根据这样品设置,偏差多少时排除。

网友I:
我也没接触过视觉系统。只知道n年以前车载试验中,车速检测就采用图像识别原理,通过对地面映像不同,用位移和时间计算速度。现在最普遍应用的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等 都是视觉检测原理了。越来越常见了。

网友J:
视觉系统这几年发展太迅猛了。但是真正能掌握核心的,却只有几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没接触过视觉系统。只知道n年以前车载试验中,车速检测就采用图像识别原理,通过对地面映像不同,用位移和时间计算速度。现在最普遍应用的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等 都是视觉检测原理了。越来越常见了。

人脸识别我是在药厂的门禁看到了,以前的公司还只是用指纹识别考勤,后来这家用的指纹和人脸识别两种方式都可以用,还用于开关门,价格应该不贵,因为这家公司很小气的,工资都开不起。

网友I:
这类技术越来越被集成化应用,估计以后就是芯片级的集成元件了。对应用来说更容易。对制作来说,集成化生产。

网友K:
关键还是软件啊

网友L:
人也不可能什么多懂啊

网友M:
等普及了就会见的多了

网友N:
视觉系统应该要知道怎么调校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