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能不能暂停?

楼主(2017-03-23):
机器要求有个暂停按钮,按下后,暂停所有工作,但不是复位,再按启动按钮,要求可以接着之前的动作继续工作。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或者用什么方法做到这样?

网友A:
有啊 方法一 如果你是用顺序步进的编程方法的话,就用M8040 ,M8040作用是禁止状态转移,按下暂停,输出M8040,机器全部暂停,按启动断开M8040,机器正常运行。
 方法二  如果你不是用这种方法的话,再程序动作的下一步串联暂停按钮,也是可以实现暂停的!

网友B:
完全可以自己编写

网友C:
我会选择
一楼的方法一

网友D:
步进很方便实现

网友E:
这是PLC编程的基础,至少在3本书上看到过这种功能的介绍和实现方法

网友F:
但是也不要太迷恋什么STL指令之类的。这些指令用来教学是比较不错,用在实际中要流程简单还能对付,流程复杂你就玩进去了。

网友G:
Sfc比较好,

网友H:
是用主控指令试试。

网友I:
条条大道通北京

网友J:
程序上可以做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机器要求有个暂停按钮,按下后,暂停所有工作,但不是复位,再按启动按钮,要求可以接着之前的动作继续工作。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或者用什么方法做到这样?
用sTL很容易实现。

网友L:
自己习惯什么,用什么编程就行了。

网友M:
我是经常用跳转指令。。按下暂停,直接跳到END那。程序不扫描了,它不就暂停了?当前已经动作的保持。。

网友A:
回复 网友M:
你这个方法也不错,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因为不是很理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是经常用跳转指令。。按下暂停,直接跳到END那。程序不扫描了,它不就暂停了?当前已经动作的保持。。
不错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是经常用跳转指令。。按下暂停,直接跳到END那。程序不扫描了,它不就暂停了?当前已经动作的保持。。
中断指令呢?

网友P:
用ATL交替输出一个M 把这个M串联在条件前面就可以实现暂停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