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7-03-23):
各位老师,西门子PLC和触摸屏之间是怎么通信的?需要写什么程序啊?

网友A:
触摸屏选对应的PLC就好啦,通讯内部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B:
不用写什么程序,只要在触摸屏与PLC设置好端口与波特率就好了。

网友C:
大部分的触摸屏对主流plc都支持,plc不用编程,对应好地址就行了。

网友D:
地址填对,然后就是屏幕和PLC要相互支持

网友E:
常规的PLC和人机基本上都能直接通讯
人机程序中要交换的数据地址要和PLC中的匹配!

网友F:
主流的触摸屏都集成了通讯驱动 plc不用编写程序,非主流用法的话多数是用modbus,plc需要编写modbus通讯程序

网友G:
这该如何是好,还得看看基本原理

网友H:
触摸屏组态时按你PLC型号选择PLC就可以了、不需要你考虑通讯程序;如果触摸屏不支持你的PLC时可以使用自定义或都Modbus协议与PLC交换数据这时就需要PLC程序支持了

网友I:
选择正确的通讯参数
正确的连线。
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J(2018-07-10):
PLC和触摸屏之间的通信,可以在编辑触摸屏程序的时候,选择好PLC的种类,  然后在编辑界面上的控件的时候, 匹配好PLC对应的内部寄存器就可以了,  通信方面的内容交由PLC 以及触摸屏后台自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