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斯奈德变频器ATV61哪些参数运行不能访问,进去后会引起停机,知道或者遇到过得大神指点一下,以免我误操作

网友A:
施耐德吧。

网友B:
楼主是斯奈德还是施耐德啊!这个品牌要说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施耐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过热保护,电机过热保护在哪里设置打开

网友C:
有中文操作屏,操作方便,参数都可以看,不会引起停机,运行中不要修改参数。

楼主:
谢谢4楼,知道了。还有有一个就是变频器过热和电机过热保护在哪里设置打开

网友C:
SUP 监视THR THD,1.8 Flt故障管理 tht ,看说明书。

楼主:
6楼是这个吗?我看了说明书只有这个是

楼主:
6楼师傅把那个NO改成YES就行了吗?

网友C:
改为YES会停机,一般不设YES,只报警。看温度多少?解决温度高的原因。

楼主:
那变频器温度的设置打开没有,我在哪里可以确认。现在换下来的电源板都变色很严重,我想是温度过高引起的